PCB的问题

楼主:
请问在AD9中顶层都禁用了,3D查看板时,焊盘怎么还是双面的,要怎样才能看到单面板的效果啊,就是只有一面有焊盘那种。

网友:
就是单层板吧!这个还真没有尝试过

网友:
就是啊,设置不了,晕

网友:
为什么要画单层板呢楼主???

网友:
一直用的是Protel99SE,AD9还没用过呢,所以没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试下,一直是两层,想画下一层板,怎么设置都不行,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能设置的,我也一直画双层板 了,也一直没弄过单层板,AD还是很好的软件,仔细研究一下吧,我过几天画板子,要是回忆起来了告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没尝试过效果 。

可以转动板子 显示正面啊  就跟显示一面的效果差不多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么输出的文件是一层的吗,你试过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谢互相交流而已哈哈哈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