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本人正在做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的电路。用直流电压去调制三角波产生PWM.电位器改变电压来调节占空比实现调速.现遇到一个问题:在电机前进后退快速转换时,前面经过延时后的电压没放完,后面的直流电压又来了.(因为要考虑到电机的慢启动慢停止,所以加了延时电路.)就会造成电机在正转时还没完全停下就马上反转,所以电机就会很不平稳.
        现在就是想实现在第一个状态电压等它慢充慢放完后,第二种状态电压才开始慢慢充电.模拟数字电路均可.烦请高人指点!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妥,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应该用H桥电路,如果需要转速控制则用PWM方式。

网友:
舵机内的板子就是你这样的,去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的PWM驱动H桥啊。这只是前面控制电压的一部份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指点,我来查一下.不知有没有.你有这方面的图吗?贴一份上来看看

网友C:
电位器动触点左移右移的角度相同时,其运放的输出也是相同的,何来前进后退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动触点左移右移的角度相同时,其运放的输出也是相同的,何来前进后退之说?

楼主已经说了这是控制H桥的一部分电路。

估计楼主的电路是不用控制器的,那么只能大幅减少延时的RC时间常数了,如果想取得好且灵活的控制品质,现在的条件下,还是用控制器比较好,成本也不高,2块多钱的MCU都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位器(先不管他哪来的4个脚)前进和后退的位置效果是一样的,怎么分前进和后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不出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先不管他哪来的4个脚)前进和后退的位置效果是一样的,怎么分前进和后退?

他这个图肯定是老多问题的,一般两种方式,一种是电位器中间0位,两端分别输出到两个放大器之后再有一个比较器。另一种是电位器两端分别接VCC和GND,根据比基准偏差进行前进后退。前进后退是根据输出信号决定的,输出近似于PWM方波,高电位时间在多少毫秒以上是前进多少毫秒一下是后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