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分析电路图

楼主:
U1 U2 是解温度传感器的 GND接负极同时也是接输出信号。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求详解!

网友:
电路很怪异!317接地脚1接了24V,Q2b极接地,e、c短接,没作用啊!这电路是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17的1脚是接正级24V 通过D1隔离二极管,Q2是提供一个基准源2.5V的。U1和U2是接PT100

网友:
这个电路画的太不符合规范了。

网友:
Q2的C、E短路干啥

网友:
怀疑317不能稳压

网友:
莫非Q2是TL431?有这样画法吗?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CE短接,没有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
Q2做基准电压的话好像也不是这样接的吧,能说出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