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3的求助

楼主:
UC3843管脚6脚无输出怎么回事,而且vref有稳定的5V,RT/CT类似三角波的波形,应该是振荡波形,说明3843已经起振,为什么6脚无输出呢?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你的电路不对,必须闭环反馈,基本应用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3843是电流芯PWM控制器, 必须要有电流取样提供内部锁存器的复位信号, 才会有脉冲输出

如提供斜坡补偿, 无须闭环也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