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FPGA的任意整数倍频的电路设计代码,能是VHDL的最好! (不是DCM或是DLL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怎么能直接要源代码拉? 大家最多帮你提供思路, 代码还是靠你自己去写的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网上都查过了。。很多期刊都有写的,但是代码调不出来,所以啦。版主。。。你有不?,让我参考参考下。。。

网友:
不意思我没有!

你可以把相关代码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verlog 的话
reg cko;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cko=!cko;

网友:
呵呵。。LZ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对啊。。。
  虽然我也才学吧,但本人觉得代码里面是不能倍频的,如果想要倍频的话可以用SPOC定制CPU时定制一个PLL,或者我们单独用库里面的东西才实现一个PLL的定制,但本人一般用的都是第一种方法。。。。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代码里面只能分频,不能倍频。。。。。。

网友:
LS正解,FPGA一般不倍频,分频用得多一点儿

网友:
额,假如是分频的话,可以用DDS写,实现任意频率的时钟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