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之keil下载问题

楼主(2011-04-25):
51单片机之keil下载问题
为什么用keil2编译成功生成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正常)之后如果再修改程序编译后所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和没修改前一样效果,只能删除原来的工程再新建工程再写程序才可以啊???这样也太麻烦了,记得不是这样的啊,情高手指点!!!
文件下载
程序
新建

网友A(2011-07-06):
开发环境有问题,换一个或从新安装

网友B:
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再次编译会把以前的hex覆盖更新的,楼主重新下个编译软件吧

网友C(2011-08-25):
必须重新添加文件 你可能少了这一步吧 ~~~~~
记着 要重新添加次改过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