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keil4.12中配置工程的option的Debug问题

楼主:
如图,Keil4.12中找不到Luminary Eval Board选项

包括Utilities中也找不到 Luminary Eval Board选项

请问怎么做才找的到?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有没有 Stellaris ICDI 选项

网友:
应该有这一项,不知道是不是LZ没有连接下载器,所有不能检测到EK板了。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仿真器来选择的。一般来说,只要装了仿真器的驱动就会有这一项的。

网友:
所有的选项都在这里,就是没有Luminary Eval Board选项

我和我同学装的都是一样的,他有Luminary Eval Board选项而我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上也没有这个。。。具体的可以看5楼的图

网友:
是版本的问题,你想有Luminary Eval Board?现在你根据你选的仿真器选对应的选项,能够下载调试就ok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LZ现在解决了没?求解

网友:
换了个名字而已,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