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pwm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造循迹小车 关于电机控制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

首先红外线探头输入单片机的形式有 高低电平 和 脉冲的形式,那么用pwm控制电机是不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适合用 还是只能用在红外线输入脉冲的情况下.

还有个人感觉pwm好像很难学(本人之前没学过),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控制电机? 因为我造的小车要有一定的速度 所以控制电机的方法要灵敏点

求助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PWM没什么难学的 好好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造循迹小车 关于电机控制的问题想问一下大家首先红外线探头输入单片机的形式有 高低电平 和 脉冲的形式,那么用pwm控制电机是不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适合用 还是只能用在红外线输入脉冲的情况下. 还有个人 ...

呵呵,之前初学51的时候,感觉ARM好高级,感觉PWM很神奇。

用过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PWM要搞懂PWM时钟来源、PWM周期、占空比、死区控制、互补PWM。使用的时候,都是控制寄存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