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颗粒传感器探头-(请看图片)

楼主:
求颗粒传感器探头,能探测瓶里颗粒的数量:颗粒大小有1-2公分。探头距离瓶里的颗粒有50公分-2米:

联系人朱13724789883

网友:
准确度是个问题,肯定有误差,根据你药粒的大小和你瓶颈的直径,通过高度大约的测知瓶子里的药粒的多少

网友:
已经讲过,没有这样的传感器,实现该功能需要使用X射线等高能射线透视,而且需要三维扫描,然后用图像分析法来判断,成本没个几百万就别想了,研制费至少也得是千万级,这还是只少不多的。

网友:
哈哈。这个太有难度了。不大可能实现。

网友:
还不如称重量。

网友:
为什么不在生产罐装的时候检测数量呢?

网友:
除非你所测的颗粒是能够发光或是发热的情况下才能检测

网友:
在视频上面见到过有这种光电传感器。。不过这种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