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数据丢失?!

楼主(2011-04-21):
flash 数据丢失?!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MSP430F149驱动光耦来VICOR模块的PC端,之前使用一直没有问题,后来客户说打开电源输出的时候有问题:电源接收到打开输出的指令后,开始有输出电压,但是很快降到0,反复操作一直都是这种现象,后来打开电源发现源头在单片机这,本来接收到打开输出指令后,单片机的I/O应该一直输出高电平,但使用示波器检测发现该高电平信号维持几十毫秒之后就变为低电平了,将I/O口后面的电路都断掉,发现情况依旧。检测单片机的复位信号和晶振信号也都没有问题,又没有可能是flash数据丢失或者是别的原因造成?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高电平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上电路

网友B:
哥,你的板都有这个问题吗,
还是有些有 有些没有,
或者同一个东西有时候不正常有时候正常?
这个430很无辜啊~~~

网友C:
就这一块板子有问题,而且我重新下载一下程序,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D:
这块板子在用户那已经放了差不多快一年了,突然出现这种问题,很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