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应用问题,郁闷的整段擦除!

楼主(2011-04-15):
Flash的应用问题,郁闷的整段擦除!
430的Flash每次擦除是A或B的整段擦除,如果我只想改变其中一个数据,就有丢失其他所有数据的危险。我该怎么办啊,请达人给个好的建议。
我现在想的办法是把存储器A与一个数组对应,在修改某个数据前,先把A的所有数据都转到数组上,再实行擦除,然后把新数据和其他数据再一起写进A里。可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数据
其他
存储器
FLASH

网友A:
这是FLASH的特性,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对于FLASH我也有类似的问题不明白。
1.FLASH有什么用?老师说掉电不丢失。但430其他的存储似乎掉电也不丢失啊,一通电程序就自动运行了。要FLASH,要我们麻烦地去做FLASH操作干什么。既然可以用数组存储数据,为什么还要放到FLASH中呢,难道用数组保存不可靠?
2.什么是擦除?是把FLASH中的数据全变为0或1吗?我基础学的不大好,这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擦除后才能写数据呢,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呢?
我也问过我们老师,但老师并没有给出让我明白并信服的说法。

网友C:
1、430内部存储器有3种,程序存储器Flash、数据存储器Flash、数据存储器RAM。
程序存储器Flash可通过外部设备读写,但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读不可写,掉电不丢失;
数据存储器Flash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读写,掉电不丢失;
数据存储器RAM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读写,掉电丢失。
---5楼说的数组如果跟程序一起写进程序存储器Flash中,则之后将不可再修改;如果写在数据存储器RAM中则掉电就会丢失。
2、至于430的Flash为什么一般写时只能由“1”变“0”,并且只能通过擦出的方法由“0”变“1”,这是430一开始设计时的问题,这要质问最开始的设计师了,呵呵。
、、、、、、、、、、、、、、、、、、、、、、、、、、、、
希望有朋友能帮忙我1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