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置IP核时,编译出错。。。

楼主:
  最近搞ucgui到FPGA上面,软IP做好了。加入到QUARTUSII中,编译的时候,出错。

    我以前做到这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这次做的时候,用了一个ALT_PLL,50MHZ的时钟经倍频后,得到两个100MHZ的输出。

     在IP核 里面,做了SDRAM,CFI_FLASH,RS232,16根TFT屏的数据线,9根控制线。其中两根输入用了上升沿中断,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Pin太少了,不够用

网友:
如果是中间信号不需要引出的话就设置为虚拟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哥子。。
   因为TFT我用了16根数据线来控制,加上100MHZ的时钟应该跑起来相当快了。
但忽略了一个问题。我用了CFI-FLASH和SDRAM,这些东西造成引脚冲突了。。
   呵呵。。
      既然找到了问题,那么下面我就会解决这些问题。
        哎。这个接口板要重画了。。。嘿嘿。。。

网友:
问题一讨论就清楚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