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FID的天线阻抗自动匹配问题

楼主:
RFID中,用的是2个螺线管耦合的方式来传送数据。但是当有物体靠近螺线管,螺线管的电感就产生变化,这样谐振频率也会发生变化,但信号的频率没变。信号的接受与发射就不好了。现在要做一个东西,让电容自动改变,使电感再改变的情况下,谢振频率不变。
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么?
QQ: 5177980
E-mail:Beewolf_lin@hotmail.com

网友:
电容自动改变的范围很难做的比较大,只能用变容管,其电容变化量不大,且不能工作在很高的频率下,电路损耗也大,应该改善天线设计而非用补偿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采用折中的方法,要把一些实际出现的情况考虑进去,所以要最大化提高天线的特性,最好让天线厂专业来调做评估,给你个找做天线的公司电话:0755-88325225  刘先生,  以前找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