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感谢帮忙!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怎样将FL2440开发板上IO扩展口的30个IO接口扩展成120个左右的IO接口啊?谢谢了!!!

网友:
有专用的IO扩展芯片,具体的我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2440专用的么?我能找到的基本都是51单片机的,也能适用么?

网友:
方法很多,无所谓什么平台,都可以用,但采用74HC595等来进行串并互换最方便、廉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啊 和什么单片机的口没关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谢谢!

网友:
IO扩展IO的相当少见呀。

比较常用的有IIC 等总线扩展IO的

网友:
自己又搜索了一下,用I2C总线来扩展IO口这个貌似正是能解决我问题的方法!
多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