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及记忆方法

楼主:
    很多网友搞不清灌电流和拉电流的概念,下面就此解释一下,希望看过本文后不再就此困扰。

    一个重要的前提:灌电流和拉电流是针对端口而言的。

    名词解释——灌:注入、填充,由外向内、由虚而实。渴了,来一大杯鲜榨橙汁,一饮而尽,饱了,这叫“灌”。

    灌电流(sink current) ,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内部流动的则是“灌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接至VCC,当该IO输出为逻辑0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ink current参数。

    名词解释——拉:流出、排空,由内向外,由实而虚。一大杯鲜橙汁喝了,过会儿,憋的慌,赶紧找卫生间,一阵“大雨”,舒坦了,这叫“拉”。

    拉电流(sourcing current),对一个端口而言,如果电流方向是向其外部流动的则是“拉电流”,比如一个IO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LED连至GND,当该IO输出为逻辑1时能不能点亮LED,去查该器件手册中sourcing current参数。

    灌电流和拉电流的翻译其实是准确到位的,当然这用到了古典汉语言文字知识,但语言的变迁和当前教育导致的对汉语言文字理解的不到位令很多人望文生义进而理解偏差,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网友:
嗯嗯,在“二姨”家看过啦!

网友:
“二姨”就是21吧,上次在21ic里看帖子,有人说二姨家,我楞是没反应过来。

网友:
呵呵,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
前提是 直流供电,单电源。

网友B:
拉电流的拉解释的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电流的拉解释的太牛逼了

俺老汉只是说出了真相,汉语言教学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是很欠缺的。

网友:
过去我在长时间里对“拉”不理解, 我只想到了“推拉”的拉,所以一看到“拉”就躲开,而给个sink、sourcing还好理解一些。

网友C:
扇入扇出、拉灌。

网友:
解释的言简意赅啊,很好,很强大!!终于搞明白两者区别了!感谢LZ

网友D:
就这翻译,也值得来转载,   SINK 中吸入  翻译成 灌 ?   SOURCE 是芯片做电流源头 却翻译 成  拉,拉shi 的拉吗, 跟TRUMP的发音一样, 看TRUMP开头是一个T开头,跟本就不管实际发音是什么了,就翻译成 【特】 【朗】  普  ,这小学英语,哪里来的特音,哪里来的 朗音

楼主 ,没有 不懂  模电 呀  ,这文章 也转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翻译,也值得来转载,   SINK 中吸入  翻译成 灌 ?   SOURCE 是芯片做电流 ...

秀你的无知么?

网友E:
灌电流就是吃

拉电流就是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灌电流就是吃 拉电流就是拉

这么说虽然形象,但意义不够准确。

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吧:

“灌”字非常古老,在甲骨文时期就已出现,字意为使用长嘴鹳型陶器向其它容器里一滴不漏的注入水或酒等液体的动作。

“拉”字较晚近些,在篆体字中才出现,原意为用手拉扯以固定目标的动作,特指排泄动作的含义为其引申字义。

灌和拉都是对特定动作行为的描述。对于“灌电流”、“拉电流”的翻译,可见译者的汉字知识功力是非常深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虽然形象,但意义不够准确。 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吧: “灌”字非常古老,在甲 ...

十多年了,这个帖子依然有活力

网友:
电子技术不管进化到何种程度,某些概念是永远适用,不愁会落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扇入扇出、拉灌。

经楼主这么一解释,我就清楚阁下错在哪里了,

你的定义是站在 功能 的角度,而楼主的说法是经典理念,以 位点 为依归,

亦就是说,进去就是灌,出来就是拉,而且,楼主诠释的大前提,是 逻辑系统,

逻辑电路,各端子的职能是固定的,相当于三极管的集基两极,所以不存在 主动或被动 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