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滤波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以前没怎么来过论坛,当初注册了一个号是因为下资料。现在发现论坛确实是一个好地方。这是第一次发帖,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

       对于模拟滤波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高通的,低通的滤波器的原理图(非实用图),通过观察它们的阻抗的数学表达式就很容易理解它们为什么能滤除频率高的频率低的信号。但数字滤波器滤波应该怎么理解,它为何能实现滤波的功能,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08年就注册了论坛,都快3年了,还居然记得论坛ID!

网友:
数字滤波器是通过运算实现的,比如将一个信号AD后,得到该信号的数字量,然后将变化率超过某一限度的数据丢弃,数据变化率在此对应的是频率,那么这就是一个数字低通滤波器,预设的丢弃门限就是滤波器的转折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后悔当初注册之后就没来过论坛。也没想过到这来跟大家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