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开关稳压电源。。。市电经过变压器(220转18V)后经过整流滤波后再经过DC-DC变换。。变为30-36可调的输出电压。。。大家帮忙看下。。我的设计电路图出来的电压值达不到30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不是UC3843出来的PWM有问题。。。请各位大虾赐教。。。付上我的电路图

网友A:
电路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用了色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什么问题, 是不是用了色环电感?
我用的是黄色芯的自己绕制的电感...这样的电感不行吗?那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电感?急~~~~~ [ 本帖最后由 wang1990 于 2011-4-27 09:30 编辑 ]

网友:
轻载或空载下试试,如果电压能升起来就是电感感值过大了

网友:
电感减少几圈试一试。

网友:
黄色芯磁环电感不能作为储备电感,易饱和。

网友:
想升压,要改用高频升压变压器代替电感后进行二次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