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离无线寻物器

楼主:
我正在参加学校的电子设计大赛。我们做的项目是短距离无线寻物器。要求10到30M的收发频率。请问通过怎样的实现模式好呢?如果用单片机调控,选用怎样的芯片适合呢?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RF定位,一般都是用接收的信号强度来做判断,如果要调出比较高的精确度,例如在3米以内,就要做实验及很好的计算了,看看这个CC2500怎么样: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0871-1-1.html
也RFID的方式去实现,只要在有效范围内,就触发。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zigbee芯片看能不能用,这类芯片耗电低,距离容易控制。无源RFID芯片距离较近,不容易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00是2.4G频段的,不合LZ的题意啊

网友:
LZ是只要距离还是距离和方向都需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需要呢。发射与接收装置之间距离在10~50米范围内相互看不见,采用水平平面无方向天线,长度不超过30cm。

网友: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无线电猎狐”运动的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