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返回I5

楼主:
正在学习单片机与ds12887连接,做一个电子钟~可是从ds读回的值都是I5!
连线,初始化都已经按照说明做好了!!!万分头疼!!!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看来没有好心人!没救了啊!!

网友:
初学者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包括初级错误,从楼主提供的信息无法判断问题具体在哪,信息太简单、粗陋了,编程不正确、硬件电路错误、焊接错误等都可能会导致。

网友: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气的把芯片12887壳子给拿到了,壳子里有一块电池和一个晶振,,用表测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芯片上写的是DS12C885  换了一块电池后就好了,有时刚开机会出I5但马上就会显示正确..看来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