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XILINX资源中心做贡献】ch FPGA资源整合

楼主:
我的部分FPGA资源 还有不少视频资源没办法传 先上个280M的光盘资料 17个视频讲座哦~~(注:不小心发错地方了 在连接的最下方)

一个帖子发到底不定期更新~_~

Xilinx.ChipScope.Pro.v9.2i.Windows.32bit-CROSSFiRE

网友:
光盘说明

光盘的“ise_book”目录中收录了书中所提到的各种示例的源文件以及工程文件,读者可以直接通过软件调用查看。“DOD”目录中包含了17个中文多媒体讲座,对读者的学习很有帮助,各个讲座的内容参见下表。

编号

目录名

说明

CPLD_v2

CoolRunner IIFPGA应用讲座

CR-II

使用CoolRunner II 实现低功耗设计

CS_Pro

使用ChipScope Pro 进行调试和板上验证

EDK_81

如何创建和优化MicroBlaze软核处理器

Embedded_v1

嵌入式设计程序设计

S3_DDR

XilinxDDR解决方案在Spartan3/3E器件中的使用

S3_multi_boot

Spartan3E中多重启动配置方法,实现方式等

S3_overview

Spartan3 FPGA器件特性

Spartan-3A FPGAs_v3

Spartan3A特性讲座

sysgen81

使用System Generator For DSP进行DSP开发

TM

Traffic Manager Overview

V4-Mem_IF

使用Virtex-4 FPGA实现高性能存储器接口

V4_Pwr

使用V4实现高性能低功耗设计

V4_SI

针对FPGA设计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以及设计指导

V4_SSIO

V4 FPGA器件中实现源同步设计

V5 - Overview

V5 FPGA器件特性

V5 pwr

V5 FPGA器件的功率特性

截止本书出版,Xilinx中文网站共发布如下中文设计指南,读者可以从网上直接查看。

(1)      利用Platform Flash PROM实现多重启动功能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483.pdf

(2)      Spartan-3 FPGA3.3V配置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453.pdf

(3)      以高达666 Mbps的速率在Spartan-3E FPGA中实现1:7的解串行化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485.pdf

(4)      利用直接时钟控制技术实现存储器接口数据采集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701.pdf

(5)      3.3V PCI设计指南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653.pdf

(6)      单纠错和双检错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645.pdf

(7)      使用Virtex-4器件的DDR2控制器(267MHz及以上)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723.pdf

(8)      Virtex-5器件中的高性能DDR2 SDRAM接口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858.pdf

(9)      利用Virtex-4器件实现QDR II SRAM接口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703.pdf

(10)   Virtex-IIVirtex-II Pro器件的热插拔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251.pdf

(11)   使用Virtex-4器件实现的DDR2的控制器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702.pdf

(12)   ML403嵌入式开发平台上的VxWorks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947.pdf

(13)   连续可变分数率抽取电路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936.pdf

(14)   利用ISERDESOSERDE实现高性能DDR2 SDRAM接口数据采集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721.pdf

(15)   针对Spartan-3E FT256 BGA封装的四层和六层高速PCB设计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489.pdf

(16)   Spartan-3 FPGA系列中高效PCB布局的LVDS信号倒相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491.pdf

(17)   使用IDELAY实现高效8倍过采样异步串行数据恢复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appnotes/c_xapp861.pdf

(18)   使用Virtex-5系列FPGA获得更高系统性能

http://direct.xilinx.com/bvdocs/whitepapers/c_wp245.pdf

网友:
资料

3.3V PCI设计指南c_xapp653.pdf

Spartan-3 FPGA的3.3V配置c_xapp453.pdf

Spartan-3 FPGA系列中高效PCB布局的LVDS信号倒相c_xapp491.pdf

Spartan-3 FPGA系列中高效PCB布局的LVDS信号倒相c_xapp861.pdf

Virtex-5器件中的高性能DDR2 SDRAM接口c_xapp858.pdf

Virtex-II和Virtex-II Pro器件的热插拔c_xapp251.pdf

利用ISERDES和OSERDE实现高性能DDR2 SDRAM接口数据采集c_xapp721.pdf

利用ISERDES和OSERDE实现高性能DDR2 SDRAM接口数据采集c_xapp721.pdf

利用Platform Flash PROM实现多重启动功能 c_xapp483.pdf

利用Virtex-4器件实现QDR II SRAM接口c_xapp703.pdf

使用Virtex-4器件的DDR2控制器(267MHz及以上)c_xapp723.pdf

以高达666Mbps的速率在Spartan_3E FPGA中实现17的解串行化c_xapp485.pdf

针对Spartan-3E FT256 BGA封装的四层和六层高速PCB设计c_xapp489.pdf

网友:
继续 一些资料源自深入浅出玩转FPGA

网友:
马特哈弗—Altium Designer FPGA设计指导 先上传PPT吧 别的以后再说~

网友:
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更新 ISE 4.2 的userguide 90M的PDF

还有 ISE 就不传了 一是480M太大 二是饿 有人看着呢 你们懂的

另有 马特哈弗—Altium Designer FPGA设计指导 800M视频教程 不知道怎么办好 想要的就呼叫SOSO 玲珑 让她们出出主意吧

网友:
这个好啊, LZ是个大好人呀

网友:
一下子就发布这么多资料!!看样这段时间资料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