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外部晶振各自的作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我看很多STM32F103vbh6的芯片示例图怎么有2个晶振啊。

以前学单片机时一般只需要一个晶振的啊。

这2个晶振(一个8M晶振,一个32.768K的低速外部晶振)各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32768一般都是时钟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 时钟芯片很多都是这个频率

网友:
各位大哥,可不可以说的明白一点啊。比如说我程序执行,串口设置波特率要用那个晶振啊。

我JTAG调试时要用那个晶振啊。等等。谢谢!

网友B:
查到8M的晶振用于STM32微控制器。

32.768K的晶振用于嵌入式RTC,这个怎么用啊??

网友:
楼主不必理睬32.768KHz的晶体,你的程序是在MCU上运行的,MCU的主频是8M那就按8M配置就是。

网友:
明白,谢谢。但是那个32.768K的是干嘛用的啊,要不以后要用都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到8M的晶振用于STM32微控制器。 32.768K的晶振用于嵌入式RTC,这个怎么用啊??
既然都说了还不明白?给嵌入式RTC用的,说白了就是内部的实时时钟,也叫万年历等。只有做时钟实验的时候才会用到。另一个才是系统用的,JTAG调式不用你设置目标版的时钟频率吧,只要把JTAG的频率设置好就行了,一般选Auto就行了,这样适用性最强

网友:
32.768KHz的晶体是专供实时时钟芯片用的,如果要用到实时时钟,那当然需要这颗晶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