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编译错误

楼主:
fatal error: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Motor\\rts2800.lib<boot.obj>"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1"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2");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怎么回事 (DSP2812
)

网友:
可能是\rts2800.lib不对,你重新配置下,

网友:
你用的那个库要选择 large memory model,在 compilier options中修改

网友:
fatal error: file "C:\\CCStudio_v3.3\\MyProjects\\Motor\\rts2800.lib"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1"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2");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致命错误:文件“C:\ \ CCStudio_v3.3 \ \ MyProjects \ \电机\ \ rts2800.lib “有一个Tag_Memory_Model属性的值”1“,也就是比以前见过一个不同(”2“);结合不兼容的文件
前后不一致

网友:
确实是不兼容问题

应该在工程option里有设置

网友:
前辈们说的没错,我补充一小下

我也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将project 下build option 中 advanced 下 large memory model 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