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内部工作原理

楼主:
图1是TL431内部等效框图,不太懂它的工作原理,请各位大侠帮忙讲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

正由于工作原理不懂,所以图2所得的公式也不明白。

图3所说的大电流不太懂,加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导通时,有大电流从三极管的发射极到集电极流过,所以叫大电流分路稳压器,是这样理解吗?

谢谢各位抽时间来讲解一下,谢谢

图4有最低输出电压,图3和图4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请问图3有没有相同的最低输出电压?谢谢。

图5:为什么V+在上下限之间时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点亮?麻烦各位大侠讲解一下一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图1中两二极管都是截止的,根据虚短虚断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即参考端电压与反向输入端电压相等都为2.5V,所以就得到图2所说的稳压公式。
还有一个疑问,图2输出端加了电容,而图3输出端不加电容呢?

网友:
Vref是2.5V基准源,当参考端电压高于Vref时,晶体管导通程度增加,这样KA间的导通率将增加,反之,KA间的导通率下降,这是基本原理,在中图典型应用中,运用虚短原则有:Vo×R2/(R1+R2)=Vref,即R1和R2串联分压电路的中点电压恒定为Vref,变换前式,故Vo=(1+R1/R2)Vref。
下图是一个并联稳压器,也可以叫分路稳压器,但习惯上应称为并联稳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图1中两二极管都是截止的,根据虚短虚断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即参考端电压与反向输入端电压相等都为2.5V,所以就得到图2所说的稳压公式。还有一个疑问,图2输出端加了电容,而图3输出端不加电容呢? ...

电容应该加,该电容是为了TL431的工作稳定而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 chunyang老师 支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 老师,我刚又加了两个图,请问图3有没有和图4一样的最小输出电压呢? 图5,工作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在上下限电压时发光二极管会亮?谢谢老师。

网友:
图3的最低输出电压是2.5V,即R1=0时,但此时扩流晶体管将无效。不过图3和图4的工作原理不同,前者为并联稳压,后者为串联稳压,因调整管是串在电源回路里的,所以最小电压还要加上其管压降。
最后一个问题楼主最好自己画个431内运放图就可以明白了,简单说说:LED是否亮取决于左边431的吸收电流,当监视电压小于或等于下限时,431内部晶体管不导通,当然LED不会亮,当监视电压大于下限时,431内部晶体管导通,LED开始亮,但此时右边431的吸收电流将使R1上的压降增加,对左边431而言这将是一个“错觉”,以为监视电压降低了,电压越高右边431的吸收电流越大,R1上的压降也就越大,左边431会认为监视电压继续降低,当监视电压高于右边431的检测门限时,其吸收电流大到足以使R1和R2的中点电压低于Vref,于是左边431会认为监视电压已经低于其检测门限,于是其内部晶体管截止,LED也就熄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老师12点半了还能抽出时间给我释疑,谢谢。经过您的讲解我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 老师,我又发了几个帖子,麻烦您在给我讲解一下,谢谢啦

网友:
chunyang老师---乃伟大之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是的,功力深厚,有求必应,品学兼优的学习榜样呀

网友C:
问什么我测vref端和地之间的电压只有0.几伏啊??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什么我测vref端和地之间的电压只有0.几伏啊??求解答

说明电路有误或者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电路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接得,那个VRef是随着输入电压和R1,R2的电阻变化,如将R1换成可调电阻,R1增加时,Vref减小,输出增加,为什么,请教

网友:
是不是要满足某种条件才能使用上述的公式的?

网友:
给出你的具体电路和元件参数,注意不要接错了431的引脚。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是保护用的,暂时先不看。
    正常工作时,K与R之间以及R与A之间各接一个电阻构成分压器,另由正电源接一个电阻到K。
由楼主的图可知,运放将R端电位与基准进行比较,R端电位高于基准时运放输出升高,使三极管趋于集电极电流增加,K端电位降低,从而使R端电位也降低。R端电位低于基准时反之。当R端电位恰与基准相等时电路达到稳定,此时K端电位经两个电阻分压后恰为基准值。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UTC的 TL431G-AE2-R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里的资料,431的运用这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