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7805应用实例

楼主:
这两张图是从MC7805 PDF资料中截下的两个应用实例,麻烦各位大侠抽空帮我讲解一下这两张图的工作原理,实现怎样的功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迎各位大侠前来答疑,谢谢

网友:
第一个图是可调电源,从5V起调,电位器越是往上滑电压越高。

第二个图是兼扩流和兼过流保护即限流功能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大哥,谢谢您的讲解 是这样理解吗?第一张图,当电位器滑到最下端时,根据运放的虚短虚断,3点的点位等于6点的点位,所以输出为5V。那么电位器滑到最上端时输出为多少呢?为什么图中会说Vo=7V to  20V,Vin=Vo>=2V?  第二张图能稍微讲具体一点吗? 谢谢

网友:
图1是可调电源,78系列稳压电路的特性是输出端与参考端间的压降恒定,通常将参考端直接接地,如果将参考端的电压抬高,那么输出也会被抬高,二者的关系是Vref+5V(对7805而言)。图1中,运放接成跟随器,其输出电压等于电位器的分压值,于是稳压电路的输出为分压值+5V。

网友:
图2是个扩流电路,用外置晶体管来提高稳压电路的输出电流,同时带有过流保护,2955是扩流管,6049是保护电路。扩流时,当输出电压或输入电压降低时,2955的导通程度加深,于是输出电压升高,反之亦然。当过流时,Rsc上的压降增加到一定程度6049导通,2955的基极电位将上升,于是其导通程度下降,输出电流因而被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老师,太崇拜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能不辞辛苦的给我讲解,现在懂了,谢谢您。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