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怎么计算其放大倍数

楼主:
怎么计算LM386的增益?

网友:
这个要看LM386的器件手册。

网友:
找了好多的资料,都是一样的,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我找到方法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请楼主赐教!或者912883328@qq.com,谢谢!

网友A:
Av = 30 / [(R//1.35) + 0.15] ;    R : 1脚、8脚之间电阻。单位Kohm。

对于楼主电路, (R//1.35) = 1.2*1.35 / ( 1.2 + 1.35) = 0.6353 (Kohm);

Av = 30 / (0.6353 + 0.15) = 3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 = 30 / [(R//1.35) + 0.15] ; R : 1脚、8脚之间电阻。单位Kohm。 对于楼主电路, (R//1.35) = 1.2* ...

可图上标着放大倍数是50,LM386的datasheet上这个电路标的放大倍数就是50。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大约是38。

不知道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