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固化Bootloader的问题~~急~~

楼主:
我用的是DK-LM3S9B96.。。里面固化了Bootloader,研究了Bootloader的启动方式,想上电强制从固化的bootloader启动,不检测flash是否为空,大概知道要修改BOOTCFG这个寄存器的值,可是不知道怎么修改。。。修改后也不知道上电复位后还是否会变化。。。紧急求助!!!!

我用FMA、FMC、FMD三个寄存器来改变BOOTCFG的值,不成功。。。坐等高人!!!!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 bl_config.h 这个头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要配置生成bootloader哦,我想改bootloader的启动模式哦。。。要它上电强制启动,是通过BOOTCFG这个寄存器设置的,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