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仿真与后仿真结果不同,原因是什么?

楼主:
前仿真出来的状态机时钟正确的,

而后仿真出来的状态机中,有些状态之间就会有很短时间的其他状态,时间不到系统时钟的十分之一。

上图是后仿真时序,状态3后应该是状态4,但是实际却是状态7 和 6 ,而且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时钟周期,这导致了后仿真失败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状态可以这样写吗?还是必须0 2 4 8 16 这样写?

          st0=8'b00000010,
          st1=8'b00000011,
          st2=8'b00000100,
          st3=8'b00000101,
          st4=8'b00000110,
          st5=8'b00000111,
          st6=8'b00001000,
          st7=8'b00001001,

我程序的其中一个状态是这样的:

st3:     //for reg ale==1
         begin
         ale<=1'b1;
         oe<=1'b0;
         lock<=1'b0;
         tx_send<=1'b0;
         trig_1<=1'b0;
         trig_2<=1'b0;
         trig_3<=1'b0;
         trig_4<=1'b0;
         trig_5<=1'b0;
         trig_6<=1'b0;
         trig_7<=1'b0;
         trig_8<=1'b0;
         trig_9<=1'b0;
         next_state<=st4;
         end

和阻塞性幅值有关系吗?

编译时有条警告:

Warning: Can't find clock settings "clk" in current project -- ignoring clock settings

于是添加时钟约束

如附件图

重新编译后结果如下:Critical Warning: Timing requirements were not met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平时只有自己弄这个,找不到讨论的人,

请高手帮我看看

非常感谢

Hi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使用quartus做的仿真。。。。。。。。。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你写独热码或者正常累加的编码是不影响的,quartus会全都转换成独热码。其实即使出现不对的状态未必是有问题的,这要看你的输出逻辑

网友:
前仿真一般是功能仿真,仿真的条件是理想的;后仿真就基本上是实际的情况,稍有抖动什么的,也是正常的,可能存在竞争冒险之类的

网友:
同意:

  wstt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那么该怎么消除竞争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