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开关学习

楼主:
对可控硅的三个主要性能参数不知道指什么,麻烦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三个参数分别为:Repetitive Peak Off-State Voltage:600V

                                R.M.S  On-State  Current     0.8A

                                Low On-State Voltage   1.2V

600V是不是指可控硅开关的正反方向承受的最大电压?

0.8A是不是指导通时流过的电流?

1.2V是不是指它的阀值电压Vgc,即上图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当大于1.2V时可控硅导通,当小于1.2V时可控硅截止?

上图中是不是在没有光照射到光敏电阻上时,电灯亮?

220V的交流电,当在交流电负半周时,是不是灯是灭的,但由于频率为50HZ所以,人感觉好像一直在亮?还是应该用双向可控硅呢?

网友:
分别是:关断下的峰值耐压、平均通态电流即额定工作电流、通态电压即导通后的管压降。

楼主图中,暗态下,两个电阻的分压使可控硅被触发导通,该电路只能带白炽灯,只有半个周期导通,对不需要高亮度的照明这么做是可以的,而且省电。要全周期导通需要使用双向可控硅或利用单向可控硅和整流桥堆配合实现,但触发电路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老师, 那光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大于多少才能使可控硅导通呢?后面刚加的两张图哪一个指标是指它的这个阀值电压呢?

网友: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用等效模型重新画电路,计算合适分压比时的触发电流大于等于可控硅的触发门限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老师五一节快乐,谢谢您的讲解。我发了个电池充电电路的帖子,麻烦您在给我讲解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