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芯片的发射频率降下来

楼主:
请问有没有办法把芯片(MICRF104)的发射频率降下来,或者推荐个10到30M发射频率的发射芯片,不胜感激

网友:
采用较低的晶体可以适当降低频率,但无法实现你要的那么低,10-30M的信道可用分立元件搭建。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触发输入电平降低,或者降低工作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触发输入电平降低,或者降低工作电压呢?

那是完全无关的,不会影响频率。

网友:
这个频率用分离元件自己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弄错了,如果要把发射频率降下来,可以改变基准的晶体频率,但是改变到10-30M有点困难,如果你这么低的频率,还不如自己DIY一个振荡频率电路。

网友:
仅改变晶体频率即基频是不行的,RF IC的内电路设计有带宽限制,那么低的频率,别说本振不会起振,就是靠外部强制输入低频基频也会给内电路滤掉而完全不能工作,必须另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