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例程中的一句话,我不明白,希望有人帮我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_iq  Alpha;                  // Output: stationary d-axis stator variable
                                  _iq  Beta;                // Output: stationary q-axis stator variable
                                  _iq  Angle;                // Input: rotating angle (pu)
                                  _iq  Ds;                        // Input: rotating d-axis stator variable
                                  _iq  Qs;                        // Input: rotating q-axis stator variable
                                    void  (*calc)();        // Pointer to calculation function
                                 } IPARK;
结构体中的函数那句话应该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指针,到这我还能明白
但是后面的赋值我就糊涂了
#define IPARK_DEFAULTS {  0, \
                          0, \
                          0, \
                          0, \
                          0, \
                          (void (*)(Uint32))ipark_calc }
(void (*)(Uint32))ipark_calc 是什么意思呢?(void (*)(Uint32))是定义一个指针变量的意思么?

网友:
ipark_calc 的定义是啥 没看错的话是函数指针

网友:
Yes, it is a function pointer.

ipark_calc() pointer is explained as:
void* ipark_calc_example(Uint32 num)
{
  // function body.
}

网友:
指向函数的指针~

网友:
// Pointer to calculation function
计算函数的指针
(void (*)(Uint32))ipark_calc
函数ipark_calc的地址强制转化并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