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衰减

楼主:
 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说是信号衰减电路,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把图发全了再讨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
我的总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
图可以直接发的,给你补充上了,另外BMP格式的图片太大,压缩成JPG的更好

网友:
从图上看,U1是初级功率放大,之后经过通道选择器,上面那个电路就是衰减了。电阻R6先提供一个0基准,C1C2和C4对信号进行交流分压,也即衰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leang521啊,太给力了,具体的电路原理,能再具体些吗?或者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还想知道什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上面那个电路,我仿真试了,觉得他这个衰减电路输出好像接反了

网友:
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