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用法

楼主:
打算通过24V直流 串个10K电阻 然后再通过个5V稳压管接地,最后在稳压管2端取得一个接近5V的稳定电压,可行否?

稳压管要如何选择其参数,请赐教

网友:
一般需注意所选稳压管的稳压电压,稳压电流等主要参数……

网友:
“可行”是有条件的

1、首先应查数据手册,确认该稳压管工作时所需电流Iz的最小值。比方是0.5mA。

2、确认电路空载时所能给稳压管提供的电流是否满足。现计算为Ii=(24V-5V)/10kΩ=1.9mA>0.5mA。

3、由此计算出该电路对外能提供的电流Io=Ii-Iz=1.4mA。

4、验算当负载最轻(比如空载,Io=0)时,P=稳压值×Iz<稳压管的最大耗散功率(由手册查得)。

网友:
相当感谢,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老师的答案,总是那么的缜密,总是那么的让人佩服与崇拜。向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