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控制AD采集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FPGA控制TLC5540进行AD采集的实验,根据5540的时序图可知,结果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需要在2.5个采集时钟后才会输出
请教在FPGA中如何处理2.5个采集时钟,可否用一计数器?

网友:
不是3个clk吗 怎么是2.5个

网友:
我看也是3个CLK

我看也是3个CLK

网友:
这完全是3个CLK!!!!!!!!!!!!!!!!!!!!!!!!!!!!!!!!!!!!

网友:
嗯,是3个,谢谢各位啦。
那要不要延时3个Clk,FPGA在采集,还是直接采集呢?

网友:
是3个clk

网友:
这个图简单理解,就是芯片采集数据后, 延迟3个时钟可以取到有效数据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