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路学习

楼主:
麻烦各位大侠给我讲解一下此电路,非常感谢

本人对电路的理解和疑问如下:

1.220V的交流电经变压器,变压器负端输出为10V的交流电,再经四个二极管到a点为10V直流电?

2.动合点的电压是不是为1.25+1.25/120*50=1.77V即动合点的充电电压?

3.上面一个LM317所在的这条线路是干什么用的?它前面的二极管又是起什么作用?

4.b点接稳压管,所以b点的电压为6V,再通过R1,R5的分压可知,c点的电压约为10V给运放LM358供电?

5.通过电位器RP可设置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当同向输入端电压(即待充电池电压)大于反向输入端电压时,运放输出最大值Uoh,此时稳压管VW2反向导通,两端电压为3V;当同向输入端电压小于反向输入端电压时,运放输出最小值Uol,此时稳压管VW2两端电压为0。

6.图中红色方框中的是什么元器件,作用是什么,在网上我不知道输入什么名称来查找它?

7.当稳压管VW2两端的电压为3V时,可控硅MCR100-8导通,红灯亮,电流流向如红箭头所标注;当稳压管VW2两端电压为0时,可控硅截止,绿灯亮,电流流向如蓝箭头所标注。

谢谢各位大侠能抽空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1:DC12V左右

网友:
你找下LM317的PDF里有讲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一节快乐,上面我自己的理解,不知对不对,还有上面的一些疑问,请大哥具体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红色为继电器
控制动断点,动合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您上面说的DC12V是指什么?图中继电器的两个参数12V,8A各指什么?您能帮忙讲一下上图继电器是怎么运作的吗(什么情况下通,什么情况下断)?红色LED和绿色LED分别亮的时候电流流向是怎样的?上面一个LM317就好像一个电流源,提高稳定的电流为1.25/1.8,那么它接在电路中在电池充满的情况下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谢谢喽

网友:
DC12V是指你问的第一个问题

网友:
两个参数12V,8A应该是线圈工作电压及触点电流

网友:
运放 2,3脚比较然后控制继电器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充满的情况下,是不是开关联到上面的LM317那一路?去掉这一路可不可以,为什么呢?

网友:
它应该分2步吧!一个是恒压充电,另个是恒流充电

网友:
那要根据你的电池来决定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张图是我从网上下的,不懂所以拿出来请教的。我在图上用红色和蓝色画的电流方向对吗?为什么您会说DC 12V,图上的变压器负端是交流10V,再经过四个二极管不就变为直流10V了吗?麻烦大哥再帮我讲解一下

网友:
交流整流,滤波后
*1。2就可以算出来DC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算得的12V,您能讲具体一点吗?或者你有这方面的资料么,传给我学习学习也可以? 谢谢喽

网友:
你找下全桥整流滤波的计算公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原理:
IC1构成电流源,用于恒流充电,IC2则是普通的稳压电路,用于恒压充电,IC3是比较器,其反相输入端的电位器用于控制恒流-恒压的转换电平。开始时先恒流充电,电池的端电压随着充电慢慢升高,当电压高于比较器的预设门限时,IC3输出高电平,然后稳压管被击穿,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吸合将电池投切到恒压充电状态。

网友:
关于a点电压问题,具体是多少得看变压器的功率、线包内阻、负载的大小之间的关系,如果负载相对于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可以忽略,那么a电电压将接近于交流峰值,即有效值的根号2倍。如果负载相对于变压器的输出功率较重,那么变压器线包内阻、整流桥的结压降都要考虑,通常a点电压在有效值的1.2倍左右,变压器的选择是正确的,更小,损耗太大,更大则成本高了。另外,C1的耐压值不对,应该选择25V耐压的。

网友:
恒流充电回路前的二极管是保护二极管,防止充电时,电池电流倒灌损坏317。在充电过程中,如果突遇停电,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网友:
其它问题,楼主可根据前述讲解自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