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用法 第三弹

楼主:
如图,这次是和NPN型三极管构成一个开关功能,求解稳压管的作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解释越详细越好,定下!!希望高手解释

网友:
如何开关?输入在哪?输出又在哪?不是没人回,是:图、文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
看不懂,这样接稳压管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测试三极管参数,不过用的稳压管电压都比较低,你这个1N4372A是3V稳压,就不像了。也可能是做保护管用?可这里面只有直流,总体感觉就是四不像

网友:
 按顶楼图的接法,可以明确地说,这里的稳压管没用,有没有都一样。
 如果非要钻牛角尖给稳压管的存在想点理由的话,或许可以假设给基极供电的VCC(5V)是从板外接入的,于是为防止基极开路、干扰、误进高电压或负电压,并上稳压管可以保护三极管,——不过若真有开路可能的话,三极管b-e间还应并一个泄流电阻才可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他这个电路太怪了

网友:
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浪费钱

网友:
电路绘制不规范,稳压管也确实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