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232液晶驱动求助

楼主:
使用的是JM12232F液晶,连接接口是控制脚为RS,RW,EN型的并口,不会写我,希望谁有程序能贡献份!最好注释易懂点的!我很菜,大家知道的。

小弟不是懒,在网上找的都是控制脚为,E0,E1,A0,RW控制的那种,或者是串口的那种。所以很希望哪位电脑里有相关文件什么的可以贡献下!在此感谢…………

网友:
这东西两种解决方法:

1.简单方式飞线成串行方式

2.根据厂家资料自己安并行写,据我以前用这类液晶经验,厂家资料或多或少会给你相关代码,然后你对照时序图看一下就应该明白啦!而且并行方式应该写起来也不是很难的。

刚才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却是都是串行方式的。

网友:
我找到一份中文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那款液晶,我看了下写的还是很清楚的,你看看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