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11开发板给的例程下载为什么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3'

楼主:
用811开发板给的例程下载为什么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3',用的是ICDI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看看com口对不对 对的话就再多烧几次就好啦 要是com口显示两个串口就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811开发板怎么烧程序啊 用USB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 直接usb 那块开发板 板载了调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问题很奇怪了。
   不过建议用FLASH PROGRAMMER这块软件解锁一下。
因为提示为flash读不到。。。说明芯片的flash可能被锁了。。。。。

网友:
flash可能被锁

flash可能被锁??我试的时候也是出现楼主的情况!!也是提示擦除Flash成功,写程序失败!
我用的是Keil编译环境!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但是马上就解决了,所以印象不深。看到你的帖子,回想了一下,以下仅供参考:1,好像是我用一个Keil烧写程序之后,又打开另一个keil(前一个Keil未关)再烧时好像就是出现这个。2,烧写过程中按了复位按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谢谢噶 还没开始玩呢

网友A:
大家不用猜了,其实马上我就解决了,TI给的官方KEIL例程里面的,时钟频率改成6.0M就可以了

网友:
我出过一个问题就是插上以后com 显示两个串口,如果这样就是93C46出问题了,一般这板子很难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被锁,只要没用到JTAG的GPIO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用猜了,其实马上我就解决了,TI给的官方KEIL例程里面的,时钟频率改成6.0M就可以了

为什么改为6M就OK了呢?请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板子上的晶振就是6M的啊

网友:
回答

楼主,你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否把你所用的开发软件环境讲一下.
      一般在 我的电脑 --> 属性--->设备管理---> 通用串行口 里面找到 相关 Stellaris BoardA 和 Stellaris Board B,也就是驱动,看是否已经安装ok.
     同时,不要用光盘的例子程序,你最好是从www.luminarymicro.com网站去下载新的软件包.
     以上不知道是否能帮到你?
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