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开发一个LED钟,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开发一个LED钟,每到终点还报时一下,估计这样的钟用两节南孚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够呛,LED一个点按10ma算的话10个点就是100ma,碱性电池的容量才多少,顶多几百吧,能坚持两个小时都够呛…用3000的锂电也就十几个小时。
关键是LED太费电,换成段式液晶的话还差不多

网友:
用LED数码管做显示确实不宜使用电池供电,供电时间的算法:电池容量(mAh)/系统平均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开发一个LED钟,每到终点还报时一下,估计这样的钟用两节南孚电池能撑多久?

那我们家里有一个LED显示电子钟,电池用一两年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钟肯定不会是LED(发光二极管)的,估计就是我上面说的笔段式液晶,这东西耗电极少,记得是uA级的,也就这种液晶能撑上一两年

网友:
有的,通过限制电流,分时驱动,可以做到长时间工作

网友:
再怎么限制电流也不可能两节电池用一年多吧,而且还是串联,只是一节的容量。毕竟是发光的东西,功耗就不会小

网友A:
钟表通常采用LCD显示屏,其功耗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钟表通常采用LCD显示屏,其功耗极低。

如果用LCD显示屏,我需要每逢整点启动一下单片机工作,这样的话耗电吗?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
比方说就说下面的这钟,里面有单片机吗?

淘宝上搜的钟,没有病毒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3979902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6046027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应该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使用多长时间,关键看你怎么设计!高亮的LED使用3--5MA电流其亮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分时式的点亮也可以节省能量。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电子钟,还可以投影呢!是一家广东的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用三节7号电池,我用充电电池的就是维持时间不太行1~

网友:
大家搞清楚楼主问的LED,不是LCD,讲了半天都说LCD怎么省电,我们不是来给LCD当托的吧。大家应该好好想想用LED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讲半天LCD就是为了说明LED不可能实现,毕竟是发光的东西,至少也得几十mA,用电池供电不现实。除非做个按键,按一下亮几秒,不过那样也不实用了,还是做成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
另外楼主看的那几个时钟都是LCD的,而且肯定都会有单片机控制,不过它们用的都是成本极低的,记得在哪看过甚至有用四位单片机的,还有就是专用的单片机,没有通用性

网友:
如果显示是LCD的话,控制用单片机。每逢整点的时候报时,大部分时间单片机是不是不需要工作,处于休眠态的时候也是需要耗电的吧,整点报时靠什么来激活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呢?

网友:
LED是比较费电,不过还是可以尽量节省电流的,比如平均电流控制在2MA一下,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毕竟这是室内用。不是室外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时钟芯片是可以输出中断的,具体不是很轻楚,如果有可以输出秒中断的话就可以每秒唤醒一次,睡眠时的电流一般都很小,STC的都标称几十uA,低功耗的耗电更少,主要耗电的还是显示,就是只有1mA用电池也只有不到100小时,五天不到就得换电池,不实用

网友C(2011-05-02):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电流还是有点大,想想能否更省电些。。。

楼主:
如果用分段显示的LCD应该不怎么耗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