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3S811 DIY之【数控电源】讨论

楼主:
目标板是基本最小系统+JTAG部分,所以很多部分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了!

数控电源人机界面

1、数码管+键盘;

2、LCD+键盘;

3、PC小工具;

预留PWM,ADC,COMP功能的外围脚

网友:
1、为了能增加其他功能考虑只能采用 串并转换的HC595这些片子来静态显示方式来做。
2、考虑串行方式的图形点阵LCD或自己手头有段码的LCD也可以!
3、如自己能懂些PC软件设计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个工具。比如 [ 本帖最后由 蓝雨夜 于 2011-4-30 08:20 编辑 ]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给出建议

网友:
这么给力

===================================

网友:
电路参考1

网友:
电流怎么调呢

网友:
你说的是那种电压,电流输出,然后相与后控制调整管的那种吗?

网友:
先看看这个资料不错 的

参考3

网友:
电路参考4

网友:
这些作品差不多的工作原理

网友:
将输入设计为220V的交流电,这样更有挑战性,涉及很多的抗干扰的技术。

网友:
数控电源参考方案

Switcher Voltage Regulato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