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问题

楼主:
怎么发不上

网友:
#include
void main()
{
        void input(int *);
        void max_min_value(int *);
        void put(int *);
        int num[10];
        input(num);
    max_min_value(num);
    put(num);

}
void input(int *p)
{
        int i;
        printf("input 10 num:");
                for(i=0;i<10;i++)
                        scanf("%d",&p);
void max_min_value(int *p2)
{
        int *max,*min,*p,temp;
        max=min=p2;
        for(p=p2+1;p                 if(*p>*max)max=p;
                temp=num[9];num[9]=*max;temp=*max;
                if(*p<*min)min=p;
                temp=*(p2+0);*(p2+0)=*min;*min=temp;
}
void put(int *p3)
{
        int *p;
        printf("now 10 num:");
                for(p=p3;pp3+9;p++)
                        printf("%d",*p);
        printf("\n");
}
Compiling...
16.cp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0\16.cpp(20) : error C2601: 'max_min_value' : local function definitions are illegal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0\16.cpp(30) : error C2601: 'put' : local function definitions are illegal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0\16.cpp(37) : fatal error C1004: unexpected end of file found
Error executing cl.exe.

16.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首先,函数位置问题。要么按照函数被调用顺序来编写,即被调用的函数写在前面,main放在最后。要么在前面放置函数声明,让编译器知道那些函数是有的,而不是未定义的。
其次,函数的花括号是成对使用的,表示起始范围,void input(int *p)少了个"}"。
再者,for语句语法错误,max_min_value函数里的for(p=p2+1;p if(*p>*max)max=p;这个写法是错误的。

O(∩_∩)O~,是不是楼主复制粘贴弄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没有复制上应该是 void max_min_value(int *p2) { int *max,*min,*p,temp; max=min=p2; for(p=p2+1;p*max)max=p; temp=*(p2+9);*(p2+9)=*max;temp=*max; if(*p<*min)min=p; temp=*(p2+0);*(p2+0)=*min;*min=temp; }

这个函数的目的是把最大的数放在最后,把最小的数放在最前面,但写出来不对,我再试试

网友:
void input(int *);
void max_min_value(int *);
void put(int *);
int num[10];
这些函数以后最好简单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