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P0口

楼主:
感觉学单片机很多年,没有学明白,恳请高手指点下!

问题1:对51的3总线结构有点糊涂,想知道如果ADC0809占用了51单片机的P0口,用来采集8个通道的模拟电压量,那么DAC0832还能直接接在P0口吗?此时adc和dac的地址如何编码?

问题2:另外,   我想请教下“拟设计的单片机系统包含多通道8位并行的AD,多通道8位并行的DA,还要接液晶显示模块和16位按键,还要有232通讯口,51单片机需要扩展吗?

我个人感觉是如果问题1的答案da也能接在P0口,那么单片机就不用扩展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查了不下于20本单片机方面的书籍,呵呵,没有一本书讲过我关注的内容啊,要么是51单片机只和adc芯片连,要么是51单片机只和dac芯片连,没有同时出现过的?

要是高手能给出一张包含上述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就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你好好去学下微机原理。刚看到有个买8255板子的。你去看下

网友:
如果不考虑P0口负载能力的话,51可以利用三总线连接许许多多的外部设备。如果不是应付考试的话,可以跳过所谓P0口接多个外部器件的知识了。
=================
所幸的是,按现在的形势,你已经可以不必考虑并行总线了,所有的外围器件,都有代替并行总线的串行器件了,有的是UART,有的是SPI,有的是I2C,还有的是所谓的单总线1-wile,试想,51的32个口要是连接32个单总线外设元器件,还不够多吗?
更有甚者,许多51类单片机已经都内置了你想要的常用器件,如你所关心的ADC,PWM(代替DAC),有的51居然把RESET脚、ALE脚、PSEN脚、EAJ脚和XTAL两个脚都做成了I/O口了。有的都到P5/P6口了,这类51单片机很多很多。可以说,一个单片机就是一个电子系统。你只管接显示器(忘了说了,显示器LCD12864也有串行的)、电机、按键(按键用一根线就能解决16个,用电阻分压加单片机内的AD转换器区别是哪一个键)。不一而足。

网友:
挂在总线上的外设是通过地址来区分的,未选中的外设其数据接口处于悬置态,不会影响总线的当前状态,至于如何分配地址,建议楼主去看书。
通常,并行外设可以接在总线上,但现在有很多外设是串行IO,这时只能挂在普通IO上。

网友A:
P0端口是真正的三态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0端口是真正的三态口。

您老在哪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