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控制zigbee模块,

楼主:
单片机和电脑通信,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成功。  zigbee模块与电脑通信,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成功。问题是单片机和zigbee模块的通信,死活不行,求助各位大神。有谁有遇到这个问题吗,另外zigbee模块是3.3v的,51单片机可以直接和它连接吗?

网友:
注意接线和波特率的准确度,只有这两个问题,关于IO,如果MCU的IO处于默认的弱上拉状态可以与模块直连,否则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A:
我再看看,因为单片机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是正确的,就是我想发的数据,有点小郁闷。

网友:
注意上拉电阻。。。。。。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线接错了,我错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亲。。那具体要怎么搞。。只实现了两个zigbe之间的通信,但是zigbee和单片机之间通信不行啊

网友B:
请问我想实现ZigBee得到温度后通过无线发送出去,另一个ZigBee(与单片机连接在一起)接受到温度后传给单片机,达到一定温度后单片机会报警,请问这怎么实现啊   我就是不知道ZigBee怎么和单片机通信,希望的得到你的指点,谢谢啊

网友:
通过串口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想实现ZigBee得到温度后通过无线发送出去,另一个ZigBee(与单片机连接在一起)接受到温度后传给单片 ...

ZigBee的无线通信网上都有程序,我也是ZigBee协调器与单片机的连接上出现了问题,线也是对的,但是连了ZigBee后的单片机串口没有数据,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你解决了吗?求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看看,因为单片机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是正确的,就是我想发的数据,有点小郁闷。

我连了ZigBee后的单片机在串口助手上看不到数据啊,怎么办,是不是连接有问题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