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驱动的安装

楼主:
LM3S811驱动的安装

        我以前装了8962的驱动,这次直接查上811上去就好使,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下载程序没问题。

        如果你没有安装过LM3S系列的驱动建议大家在EK-LM3S811的盘里找到:\Tools\FTDI,更新驱动,位置为H:\Tools\FTDI,然后让你在安装个东东,我当时没看清楚,是让你从光盘里装,如果你没有光盘你可以直接找到:\Tools\FTDI\i386就可以了。下面是我安装的详细步骤。

(1)打开target options,如下:

(2)Device设置:选择LM3S811

(3)Debug设置:选择ICDI

(4)点击setting出现下面界面:

(5)Mode设置:选择SWD

(6)下载仿真:

     以上是安装驱动的全部操作。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安装驱动不对会出现: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3'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问题,大家一定要按照安装说明来,注意安装时候要注意的问题,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汗,你这个安装是比较详细呀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哈,但是我听说811容易锁住,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
你好,请教问题

你好,请教问题

请问LM3S811评估板的驱动怎么装?因为我电脑光驱坏了,所以我通过U盘拷的光盘内容,但我不知道里面那个文件是驱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是锁了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做好做好防锁功能,咱们论坛里有关于这个方面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找到Tools\FTDI这个文件,然后更新驱动,位置为:\Tools\FTDI,然后就安装驱动,装玩这个驱动后会弹出了界面(具体没看是什么,是让你从光盘里装),如果你没有光盘你可以直接找到:\Tools\FTDI\i386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恩,确实详细

网友:
      上次忘了上传那个晶振的,论坛里也有着方面的资料,为了方便大家查找我再上传一份。在target里可以修改存储读写地址。如果你的空间不足要外加flash的话,就应该在这里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fxw451的心意,我会注意的,板子我看了,就是没看懂那个白色是液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那个白色就相当于咱们在路上的LED灯牌,起到灯光花哨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和电路没什么 关系啊,是粘上去的

网友:
hen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D:
到底怎么样才回被锁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怎么样才回被锁死呢

先看看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11-1-1.html

网友:
LZ,很想请教一下,在安装驱动前要将LM3S811开发板与PC机连接吗?怎么我按照您方法试了还是安装失败!谢谢

网友:
刚好用上啊..太详细了啊..辛苦了啊...

网友:
怎么更新那个驱动?打开那个文件夹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