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811被锁了,郁闷

楼主:
没有注意要加防死锁代码,把端口E写为C了,一个小失误,导致配置成GPIOC1端口,无法JTAG了,芯片被锁死了,倒霉,TI的例程里怎么没有防死锁的代码?太倒霉了,就打错了一个字母~~~~~~~~~~~~~

网友:
快解锁吧  还有救 要是把复位键的gpio给用了  那就真的悲剧了

网友:
811好像不能解呀,复位键没有复用GPIO吧

对于LM3S1000、2000、3000、5000、6000、8000系列芯片,如果JTAG接口连接失效,则可以通过“Luminary Flash编程工具软件”来解锁。
    对于LM3S100、300、600、800系列芯片,则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在开发板的配套例程中都有防止JTAG
失效的函数,建议使用时注意一下。

\\上面是周立功公司的说明,汗呀

网友:
如果PC0和PC1被重定向了,就真悲剧了

网友A:
用LMFlashProgrammer解锁不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MFlashProgrammer解锁不了么?

试过,解锁不了

网友B:
811问题这麽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1问题这麽严重啊???

非常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好总结,避免大家犯同样错误,一点修复可能都没有????

网友:
好像811没有办法解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解 但是不是一定能解 所以很纠结 要是真的锁死了 你去ti申请一个样片吧 替换上就好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被锁死 烧写的时候它提示什么  求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此办法可行,不过,光这样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啊。再有对焊接技术的考验也是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总结,避免大家犯同样错误,一点修复可能都没有????

都不行了。

上图片

网友E:
强!很好的试用经验帖子嘛!测试过程简单明了,无可挑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强!很好的试用经验帖子嘛!测试过程简单明了,无可挑剔!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第一张图没遇到过 第二个遇到过没烧进去就这样的

网友: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应在自己程序加上个防锁程序,周功例程有地

网友:
811是lm的老款,不能解锁,TI出的新款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