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_uip为啥上电第一次ping总是超时,第二次就可以了?

楼主:
enet_uip为啥上电第一次ping总是超时,第二次就可以了?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
回答

第一次上电后,你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让整个系统运行正常.
同时网络连接之间还需要时间进行等待.
具体我这边没有操作过,但我在使用R2E 以太网转串口时是有时候传输数据不对,所以我一般都是等待一点时间再操作.

Fre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电第一次 Ping 超时,大约是多长时间呢?
不ping,能否打开网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PING也可以打开网页!

网友:
回复 楼主:

默认采用 DHCP 分配 IP地址,是需要几十秒时间的,如果IP地址未分配到,就开始ping,是会超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