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管脚能承受多大的输入电流?

楼主:
+3.3V接一个电阻在接一个LED灯再接到PA0口上,PA0口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可配置成2mA,4mA,8m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输出电流还是往里的灌电流啊?

网友:
 这种数据问来也不可轻信,应自己去查数据手册确认。
 2mA/4mA/8mA是在规定的VOH/VOL下给出的(从这里也能看出该芯片拉灌能力都有),但串电阻点亮LED可以不受VOH/VOL的限制,因此可>>8m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说:当有>>8mA的电流流入PA0口的时候不会把这个脚给烧坏?比如:30mA的电流流入到这个脚。

网友:
最大承受5V输入电压,高于5V可能烧芯片,你这里是3.3V电压接电阻和LED再接IO口,所以IO口电压不会高于3.3V,肯定烧不了

网友:
这个是LM3的灌电流,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务必去看器件手册,务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