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立元器件怎样做射频卡?

楼主:
各位大牛好,我最近参加了学校的电子设计竞赛,做的题目是《RFID打卡器和射频卡设计》,题目要求射频卡不能直接用现成的卡,像Mifare 1k(s50)这样的。从拿到题目到现在几天了,我都没搞懂怎样用分立元件做射频卡 ,恳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这里的RF ID只是取其概念而已,用任何方案的微功率收发信道都可以模拟,读卡则不一定是专门的读卡器,否则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题目的关键在于要先行掌握RF ID的原理和工作流程以及要掌握基本无线收发电路的设计与调试。

网友:
这个做不了

射频卡,是高频的东东,它每个卡里都有天线地,少一个多一个都不行,为什么要费劲地去做,前人反覆实验出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出题的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分立元件是什么意思,数据处理也能用分立元件实现吗

现在ID用的最多的是低频125K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个意思,目的是学习并不讲究工艺性和应用性,只要掌握RF ID的基本原理和无线通讯电路的基本原理就可以用分立元件搭建。

网友:
RFID天线调试很重要,其它应该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