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 m0 使用mdk jlink sw 仿真无结果,

楼主:
/*****--------端口配置-----------------------------****/
LPC_GPIO0->DIR|=3<<8;
LPC_IOCON->PIO0_8=0x02  ; //PIO0.8脚选择MAT0,

LPC_IOCON->PIO0_9=0x02  ; //PIO0.9脚选择MAT1,

///**************相关时钟配置*****************************************/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0x0001 << 7); //使能time16 0 时钟

/*****--------定时器配置-----------------------------****/
LPC_TMR16B0->TCR=0x02;           //定时模式
LPC_TMR16B0->PR  = 100;       //分频系数
LPC_TMR16B0->MCR=0x00000400;
LPC_TMR16B0->PWMC=0x0003;    //MR0 MR1  pwm 模式

LPC_TMR16B0->MR0=3000;
LPC_TMR16B0->MR1=1000;
LPC_TMR16B0->MR3=6000;

  LPC_TMR16B0->TCR=0x01;
}
哪位朋友知道原因出在哪

网友:
看代码是看不错问题的,你单步调试看看,管脚和寄存器是否设置正确,可以参考一下周工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