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结构体指针问题

楼主:
#include
void out(struct person *t)
{
printf("%-10s%2c%4d%7.1f\n",t->name,t->sex,t->age,t->height);
}
void main()
{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height;
}s[3]={{"yiyi",'g',3,100},{"zhujina",'m',30,180},{"weijing",'g',29,164}};
struct person *p;
for(p=s;p out( p);
}
Compiling...
6.cp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027: use of undefined type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2) : see declaration of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227: left of '->name' must point to class/struct/uni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027: use of undefined type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2) : see declaration of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227: left of '->sex' must point to class/struct/uni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027: use of undefined type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2) : see declaration of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227: left of '->age' must point to class/struct/uni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027: use of undefined type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2) : see declaration of 'pers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4) : error C2227: left of '->height' must point to class/struct/union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11\6.cpp(17) : error C2664: 'out'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struct main::person *' to 'struct person *'
  Types pointed to are unrelated; conversion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Error executing cl.exe.

6.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这问题错在哪,我是安照书上写的

网友:
试试把下面结构体定义放到函数外面: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height;
};
main函数里写成:
struct person s[3]={{"yiyi",'g',3,100},{"zhujina",'m',30,180},{"weijing",'g',29,164}};

网友A:
for(p=s;p out( p);

也有点问题哟~~~~,貌似不和语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p=s;p out( p);
应该改成for(p=s;p++;p!='\0' )out( p);
还有struct person应先声明后引用,因而在void out ()之前就声明该数据结构

网友:
楼上说到点上了

网友:
  1.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height;
    }s[3]={{"yiyi",'g',3,100},{"zhujina",'m',30,180},{"weijing",'g',29,164}};
    void out(struct person *t)
    {
    printf("%-10s%2c%4d%7.1f\n",t->name,t->sex,t->age,t->height);
    }

    int main()
    {
    struct person *p;

    p = s;
    out(p);

    //
    while(1);
    //for(p=s;p++;p!='\0' )out( p);
    return 0;
    }

你的程序不全,所以主函数中为你用while一直在循环。
我的这个在GCC下CODEBLOCK下编译通过。

就像楼上说的,out函数中用到了结构体,可是没有申明。结构体的定义放在最前面。

网友:
书上的例程写成这样。。这书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or(p=s;p out( p); 应该改成for(p=s;p++;p!='\0' )out( p); 还有struct person应先声明后引用,因而在void out ()之前就声明该数据结构

for(p=s;p++;p!='\0' )

这里p怎么也不会等于‘\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or(p=s;p++;p!='\0' )这里p怎么也不会等于‘\0’吧

呵呵呵,应该是(*P) !=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应该是(*P) != '\0'

(*p)也不会吧..不太明白这个判断有什么用.
(*p)最多也只是指向结构做的第一个元素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
从他的代码看应该是判断结构体结束的。当然这个代码很多问题,这样做是否可靠也要斟酌

网友:
谢谢各位了,2\4楼说对了,应该是把结构体放在前面另外那个循环我没有贴全,应该是for(p=s;p<s+3;p++)out (p)

我已经改过而且结果正确了,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height;
}s[3]={{"yiyi",'g',3,100},{"zhujina",'m',30,180},{"weijing",'g',29,164}};
void out(struct person *t)
{
printf("%-10s%2c%4d%7.1f\n",t->name,t->sex,t->age,t->height);
}
void main()
{
/*struct person
{
char name[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height;
}*/
//struct person s[3]={{"yiyi",'g',3,100},{"zhujina",'m',30,180},{"weijing",'g',29,164}};
struct person *p;
for(p=s;p<s+3;p++) out( p);
}

网友:
有时候别人给个提示很快就能解决问题,我看书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哪不对,书上没有说过要放前面晕

网友:
哇 maylove 真牛气

===================================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啊,这么高难

网友:
有些时候认真阅读编译器说明也是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论坛里辛昕给我的Microsoft Visual C++ 6.0,也不知道现在学习用什么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言甚是

网友:
这里p怎么也不会等于‘\0’吧

正确的是这样的:

   for(p=s;p<s+3;p++)   out( p);

 我查找我们课本了,很确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C++去弄几个教学视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