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左右侧按钮没了怎么办

楼主:
RT.今天看视频学习下新版本怎么用.感觉不能老用99se啊..可是左右那两个快捷按钮区被我关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开了..高手指点下..没有library按钮库都不知道怎么添加了

就是这俩..我也不知道怎么一随手就关了

就是这俩..我也不知道怎么一随手就关了

网友:
找到了..在View->Workspace Panel->System里面..看来英语要加强了.另外.我看的郭天祥的6.0视频教程.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在右下角

网友:
Altium Designer好像就只有那个视频。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实在不行你就用本地的模式就变成中文的了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变中文?求详解

网友:
DXP--Prefrences里面 选择system---General在Gerneral最下面的Localization里面勾选
Use located resources即可  保存后重启